显卡没显示,但通过诊断卡的问题探讨

楼主(2013-12-20):
首先可以肯定,其他硬件正常。有些显卡有问题是不能通过诊断卡的。有一些显卡能通过跑码,但是没显示,用PCI显卡启动DOS用BIOS刷新工具查不到显卡核心,说明显卡确实是有故障。既然通过了诊断卡,也就是说主板能识别显卡了,但显卡不启动。这里识别显卡的是识别显卡的哪个部分????只识别BIOS???核心都没启动也能通过识别吗??很疑惑

感谢下面三位朋友的回复,看到你们的想法,原因可能在其中,过跑码卡关键是在主板,有的主板集显,他们设计有可能会当检测独立显卡不能识别或不正常,会自动切换到集显显示,也有可能不会切换。如果是独显则另有原因。说到这里,大家都可能会知道显卡出问题过不过自检关键还是在主板。所以无显示,有正常开机的现象(音箱有开机进系统的声音但没显示)不能完全准确判断显卡哪部分有问题。

网友:
可能就没有认到你的独立显卡,代码直接跳过了

网友:
核心坏了有的卡也会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