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寸lLED背光电路利用碎屏板子改装

楼主(2013-12-20):
     机子是台DELL 的MINI 10寸上网本,发现开机后无背光,拆开后情况如图:
有一个供电的U直接烧焦了,用夹子一碰就不在了,找了无数个坏屏,实在是找不到这个升压的一个六脚芯片了,只有另想办法了,找了一个11寸的碎了的屏,试试背光是好的不,主要是取它的电路板,如图:
点亮了,只是屏碎了,电路板是OK的,现在用小刀把板子从屏上割下,注意不要碰坏了零件,

取下后开始接线 ,首先接10寸屏的供电,一共五根线路,先把19V的保险断开,然后接入背光条的19V保险上,接地上升压条,40PIN屏线倒数第5 PIN为开启信号,第6 PIN为亮度,然后把升压条的25V输出接入10寸屏的LED灯条线上

线路都按这些接好后,开始接上屏线,主板,看看电流大小,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没,先包装好,保证这个升压条子不得掉下

上机后电流正常,没有过热,没短路,装外壳,完工

网友:
阿林老师教过这种方法,也算是低成本维修了。
很给力。

网友:
工程浩大啊,楼主收的是换屏的价格吧!

网友:
牛人啊 绝技

网友:
强悍啊。。。呵呵。。。下次遇到也试试。。屏的芯片确实难找

网友:
相当于通用高压条

网友:
又学了一个修屏的思路  以后碎屏也要呵呵

网友:
我觉得你还是没办法收到换屏的钱

网友A:
一共飞了几根线啊,能说细点吗,看不多清

网友:
一般都这样

网友:
楼主,这技术和思路都很牛逼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共飞了几根线啊,能说细点吗,看不多清

这个飞线的话,要确保 屏线接口 工作条件测试信号引脚 电压正常才行的。

网友:
在这个升压的一个六脚芯片 没有损坏的情况下,楼主其实可以短接背光开启信号引脚进行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