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请教三极管、场效应管、三脚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3-12-20):
接我上次的提问,这些我从主板拆下来测试,但都和我学习的不一样,真有点搞不清楚是什么管,到底是好是坏,请师傅们百忙中抽空解答,谢谢!详细见图片

网友:
有的可以查资料,有对照表,没有资料的万用测几下就知道了。

网友:
双二级管。正向导通,反向截止

网友:
二极管,三极管,二极管。

网友:
楼主真是有心了,花那点时间拍照还不如百度一下应该可以知道,你应该先学习一下晶体管的一些基础知识。找一本电子基础书籍看一下都知道了

网友:
不是小的三条腿的管子都是三极管,NPN三极管B极道CE极有600左右阻值,也有可能是双二极管或者是场效应管,先学元器件测量方法吧,论坛和百度上都有讲解

网友:
给楼主一个建议,你去找点主板上的大的管子(不要找你照片里的这种小管子。这种不好找资料)。能百度或者GOOGLE里找到资料的。然后对着资料用万用表量一下它们有什么特性,你记住就OK了。这些管子那里找呢?CPU供电啊,内存供电啊这些大的。然后三极管和大的二极管那里找呢。就是电脑电源里找找。当然还有其它途径都能找到。各显神通啦。百度两本万用表的使用教程吧。如果楼主找不到。给我发消息我发几本给你。

网友:
图二是二极管,就当两个二极管量就行,图3 是场效应管,N沟道场管S极到D极有600阻值,图4也是二极管,有一点要说明,场效应管和三极管作用是不一样的,还有三极管两组600欧左右的阻值相差不大但不相等,一般相差几十欧,相同一般都是二极管,还有注意看电路板字母标示

网友:
这个在显示器高压一体板上看到过标注是jc,双二极管。

网友A:
板上标D的是二极管,板上标Q的,二极管档测只有一个阻值的,其他的是无穷大的是场管,2组有阻值的是三极管!

网友:
第一个:D为二极管,是一个双向二极管。第二个为场管:不过好像是坏的,DS之间应该有一组数据不超过800,不小于100才是好的。第三个为双向二极管!

网友:
感谢师傅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上标D的是二极管,板上标Q的,二极管档测只有一个阻值的,其他的是无穷大的是场管,2组有阻值的是三极管! ...

感谢师傅的解答!

网友:
只有一组数值的是场管,三极管的两组数值有一点区别。双二极管两组数值是一样的

网友:
如果坏掉的话,测量是不行的,看得见标志的话百度,看不到有坏了,看有没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