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5DR CPU风扇不转

楼主(2013-12-20):
进水机,拆机看掉了几个小件,跑电路补上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24672-1-1.html
现在把EC换了能亮机,但是CPU风扇不转。1分钟左右就掉电,把风扇改常转也是一样掉电。但怪事就是用原来的EC风扇要转但不亮机。EC买的是一样的呀,都是IT8518E/HXS。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呀?请亮手指点,谢谢!!!

网友:
比较怪,看看有没有温控的线啊

网友:
先认真检查有没有掉件和电阻变质的,再刷个BIOS看看吧!对了还有检查一下你换的EC有没有脚没有焊好的。

网友:
风扇的供电脚与一个8脚的8872M的三脚相连,4脚就是EN脚,直连到EC的78脚。风扇是三引脚的,黄线直连EC的47脚,有3.3V。EC新的换了两个都是一样的,BIOS官网下的,低到高版本就刷了,不能解决

网友:
再换个EC看看,会不会买的EC不良?

网友:
又换了个新的EC,还是一样,没变化
有谁手上有这块板呀,能拍张高清图我吧,谢谢了!!!   EC周围的图就行了
K45DR 板号:DA0XY1MB6E0 REV:E

网友A:
看看是不是EC旁边电阻问题   有的电阻阻值过大也会导致

网友:
改下思路看看掉电还有其它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EC旁边电阻问题   有的电阻阻值过大也会导致

没有图纸,怎么知道电阻有没问题呀

网友:
可能是ec有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

网友:
ec代程序吗

网友:
直接改个常转不行吗  省事

网友:
主板还是缺件啊...

网友:
改成常转多好 还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