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低级问题。笔记本待机电路!

楼主(2013-12-20):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板块发帖,各位高手,小弟有一事不明。忘高手在休闲之余给予解答。

这个是待机电路图,请问在视频介绍说经过N沟道场效应管N2造成回路,N沟道场效应管电流不应该是逆着箭头流嘛,它怎么能过去N2的呢?

谢谢各位,已经懂了,在这就不一一谢过了。感谢。

网友:
n沟道G极为高电平导通。电流经过N2入地形成回路

网友:
笔记本的电源一般都采用PWM控制方式来产生需要的各种电压和电流。通过PWM电源管理芯片产生相应占空比的脉冲来控制上管N1和下管N2的各自导通与截止时间比,来到达调节输出电压的目的。与传统的变压器升压/降压在整流输出相比,优点是效率高,输出电流大,稳压精度高,体积小。缺点是电路外围信号检测相对复杂。

网友:
上管截止,下官导通,l5电感继续给5v充电,通过地连,和下官的地链接

网友A:
当G极为高电平时,N2的沟道是导通的,无论是D到S,还是S到D,都是通的,不要受内部的保护二极管影响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网友B:
这里上下管 应该是轮流导通方式 控制输出电压和电流大小,N1和N2分别起到 充放电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上下管 应该是轮流导通方式 控制输出电压和电流大小,N1和N2分别起到 充放电作用。

小明哥哥 你有又来了

liang867 -5 严禁灌水

网友C:
上管导通时,电流从N1 的D级流向S级,然后经过L5给C5充电,此时L5电感2边是左负右正,当上管N1截止时,因为电感2端的电压不能突变,所以会产生相反的电动势,此时L5电感2边是左正右负,如果此时电路没有负载,则会通过地与N2场馆(N2有体内二极管,二极管正极是接地的)构成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G极为高电平时,N2的沟道是导通的,无论是D到S,还是S到D,都是通的,不要受内部的保护二极管影响

是的,内部的 二极管是在N2场馆导通之后才会一定值的压降,这里 N2应该起到放电作用。

网友:
w我也来学习下

网友:
我也来学习学习一般不会坏的要坏也是下管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管导通时,电流从N1 的D级流向S级,然后经过L5给C5充电,此时L5电感2边是左负右正,当上管N1截止时,因为 ...

个人理解是,上管充电 给LC储能,下管 放电,起到调节电压的作用,就是LC储能过程电压会上升,下管把多余电压放掉。把电路想简单些,有利于维修,毕竟维修的目的是让电器正常能用,而不是让它更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管导通时,电流从N1 的D级流向S级,然后经过L5给C5充电,此时L5电感2边是左负右正,当上管N1截止时,因为 ...

版主 ,这里电感一端的电压 通过 N2本身导通接地形成 回路后,也是不是会通过N2内部的二极管产生一定的压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