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ISL6262一路不工作的原因

楼主(2013-12-20):
今修一台华硕K401N机器,故障是CPU供电异常,检查是IC的第二路(BOOT2)这路不工作,BOOT1工作正常,BOOT2这一组在按开机键有一个跳变驱动输出,然后归零,BOOT2脚电压为1.5V左右,正常应为6V左右(拆掉电源管时为5V)看电路这个BOOT2供电是由内部送出,难道这个还有工作模式选择?由那个脚做控制端?

网友:
查下第二脚PSI#有没电压!正常时高电位的

网友:
你量一下高端MOS管栅极瞬间有没有波形,有波形的话芯片应该工作了,只是工作后被保护了,重点查升压电容和滤波电容

网友:
IC确定已经工作,我折下BOOT2这一路的电源管,驱动端有稳定的方波信号,把BOOT1这脚的阻容件跟BOOT2对换现象不变,BOOT2这脚电压始终升不起来,滤波电容它是经过储能电感后跟BOOT1这路并在一起,BOOT1能正常,觉得不会是电容的问题,电源管我也把两路对换过。谢谢

网友:
cpu供电异常,是说他的其他工作条件都满足吗

网友:
看下ISEN2脚电压多少,正常7.5V

网友:
具体的你要看PSI# DPRSTP# DPRSLPVR三者之间的关系,PSI节能模式 ,有个真值表的

网友:
测量下BOOT 2这个引脚的对地阻值 或者查下 芯片反馈端引脚电压情况

网友:
BOOT1输出正常,说明芯片百分之八十没有问题,BOOT2你要看下升压电容是不是OK的、另外看下BOOT2那路的上下管

这里断开BOOT2端相连升压电容或上下管看这个引脚变化,如果断开正常的话,就是升压电容或上下管本身短路了

网友:
BOOT2端电容断开也不能升到正常的5V,忘了说一件事情,我现在用的是假负载。上真U完全处于保护状态,BOOT1也没输出

网友(2014-07-23):
确定接触绝对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