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6501P进液维修

楼主(2013-12-20):
今天接到外地同行发来一台DELL MINI10-1018  板号LA-6501P    先插电源看到没有待机电流决定拆机,拆开后看到主板TPS51427这儿进液,腐蚀挺严重的,先用洗板水洗洗,看到有腐蚀严重的地方焊了焊,测了一下没有短路。加电还是没有待机,用万用表测到没有电压,测高端管0V,断电测19V阻值正常,那就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了,从电源口进来死活跑不通,电源口有19V,别的地方没有电压,应该是保险坏掉了,上网找了个图纸,电源口进来是PL1看反复看了两三回就是找不到PL1(我习惯找到保险元件在看标识)最终我终于找到了,没有元件,被人取了。我从ASUS料板上找了一个放上去。 在测19V电压有了,没多想加电还是没有待机,想想可能是腐蚀断线了,在放大镜下面看到PC48到PR49中间断线了,补线在测19V到了PR49一端,另一端是2。28V,顺便看了一下图纸,PR49  是0欧。PR49坏了,找了个0欧电阻放上去在测19V过去了,电流0.02A 开机,电流0.35A,断电接屏,开机LOGO出现,修复完成。

网友:
我的习惯是先找图纸,后修。加油

网友:
看看图纸比较好

网友A:
先三板斧  在看图纸的

网友:
是啊,,看图修笔记本,事办功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三板斧  在看图纸的

嗯,这招还行,不过有时候是走弯路的。

网友:
没看图纸之前 不乱动就好 我就是这样的

网友B:
这里的PR49 0欧姆电阻用一定功率值的 普通保险丝 代替也可以的,正常情况下两端电压是相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PR49 0欧姆电阻用一定功率值的 普通保险丝 代替也可以的,正常情况下两端电压是相等的。

嗯是的,以前试过。

网友:
一样  喜欢看图纸先  怕盲目干了白费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是的,以前试过。

这里只要保险丝代换的功率在一定标准值内,就不会引起烧后级相连电路元器件。

网友D:
这么明显的问题上家都没修好吗。也太不细心了,被你检到了

网友:
还算好运

网友:
嗯 是了,有时候进液的机器是很头痛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么明显的问题上家都没修好吗。也太不细心了,被你检到了

我拆开后就是少了一个元件,进液腐蚀的地方没有经过处理,没有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拆开后就是少了一个元件,进液腐蚀的地方没有经过处理,没有修过。

那可能是客人自己拆机取掉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要图纸才好修   不然断线和电阻阻值都好搞定

网友E:
其实很多不用看图纸,可能目测,或者烧烧短路就修好了一部分机器,但是可能是心理的强迫症吧,有的时候即使是简单的东西坏了也想看看图纸这个元件到底是在什么电路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了。
有的时候找图纸花了半小时,修板子也就几分钟。
所以经验法和看图纸维修还是要结合的好一些!
说多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很多不用看图纸,可能目测,或者烧烧短路就修好了一部分机器,但是可能是心理的强迫症吧,有的时候即使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很多不用看图纸,可能目测,或者烧烧短路就修好了一部分机器,但是可能是心理的强迫症吧,有的时候即使 ...

经典。。。。。。。。。

网友(2014-07-22):
现在修机器,找不到图纸号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