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5110偶尔能触发 触发几秒钟掉电秒杀

楼主(2013-12-20):
无图,直接说维修过程。商家送修机,故障现象是不开机,开机闪一下就熄了了。 拿到手上电待机0.01 正常按电源键无反应。 直接拆机(电动螺丝刀轻松一分钟所有螺丝拆外直接掰)裸板插电 测待机3 5 V正常。测IO 供电3.3正常 。测开关面板按键两边都无电压 ,问题点找到了,测两边引脚都对地0欧。取下开机面板测插头上四个针脚阻值正常。问题就在开关面板上,测开关果然通的(按键按起来还是会啪啪的响)直接换掉开关插上线 顺利触发点亮不掉电 开机关机几次都很顺畅。  然后继续睡觉

网友:
200左右到手 呵呵

网友:
这钱赚的SO EASY

网友:
最喜欢这种问题了

网友:
能多遇到这种故障也是美事啊

网友:
是不是欠压

网友:
这种问题能遇到真是赚到了。呵呵。还有些小量进水的涮涮补下焊就OK的也很爽。华硕的上网本开关板层漏电的直接断掉短。跳线过去也是很美的事。遇到不少这类机

网友:
这钱来的快啊

网友:
确实只要说维修过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