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不触发 待机0.03

楼主(2013-12-20):
Y430不触发,待机0.03小短路,3.3V被拉低到1.6左右,最小化后待机0.01,3.3正常,逐一加部件到无线网卡故障复现,
(替换无线网卡测试过了,排除无线网卡故障)不接无线网卡,测PCI-E 44脚为19V,1脚3.3,可以触发;
接上无线网卡44脚3V左右,1脚1.6左右不触发;
拆掉R525后44脚无电压,1脚为3.3正常触发,但LED6长亮(我已将pq16拆掉,现在是LED6不亮),进系统无线网络和蓝牙均正常,无线开关也正常,修不下去了,准备交机了,
R525为什么前面会有19V的电压,这个有点奇怪

网友:
刷BIOS应该OK..

网友:
通病啊 应该

网友:
后级短路的部分,有短路,仔细查下。。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WLAN_WIMAX_LED# <38>这个是从哪里来的,不知道了

网友(2014-11-14):
你传的图片根本没有你说的R525

网友:
R525是干嘛的,,

网友:
是什么信号来的

网友:
信号应该来自EC,

网友:
刷一下ec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