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块ga_770t_d3l,没复位

楼主(2013-12-20):
拿到这板量所有电压都有,量PCI复位为0. 量NB_PWROK,SB_PWROK  3.3  1.8. 再量CPU_PWRGD为0伏.此信号灯南桥发过来.断开R1,CPU_PG_SB也没出来,回焊南桥OK。本想换之,好了就算了,希望不要反修

网友:
谢谢分享, PCI RST这个复位信号由南桥发出,如果电压 没有跳变的话,一般是南桥出现了问题。

网友:
看不懂 啊

网友A:
r1,r2724都得高电平才行,断开r1能使q309正常拉低q310的g极电压产生pwm_pwrgd,但是楼主断开r1没有PWMpg所以只有南桥虚焊或者南桥坏

网友B:
截的图都没表示,哪里有R1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1,r2724都得高电平才行,断开r1能使q309正常拉低q310的g极电压产生pwm_pwrgd,但是楼主断开r1没有PWMpg ...

哎。看来我学不会修电脑了。求指教

网友D:
应该不会返修  技嘉的主板还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理论挺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截的图都没表示,哪里有R1

你看看有三行绿色大字上面有没有r1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哎。看来我学不会修电脑了。求指教

你看到r1了吗,r1左面是cpu_pg_sb这个信号是南桥发出的,断开r1没有后面电路干扰南桥发出的cpu_pg_sb这个信号,这时候在测南桥发出的cpu_pd_sb电压楼主说没有那么可以确定故障和南桥有关,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好人啊,学习了,分析的很细!谢谢耐心指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看到r1了吗,r1左面是cpu_pg_sb这个信号是南桥发出的,断开r1没有后面电路干扰南桥发出的cpu_pg_sb这个 ...

哦,懂了,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谢谢老师!请问能不能跟你学技术啊?我很想学技术。

网友E:
楼主有图纸不,分享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图纸不,分享一下啊

我早就上传了,你去查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哦,懂了,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谢谢老师!请问能不能跟你学技术啊?我很想学技术。

我技术也一般经常来迅维看看帮助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技术也一般经常来迅维看看帮助很大

最起码我得叫你一声老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会返修  技嘉的主板还是可以的

还好,还没回来。给我加点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好,还没回来。给我加点分

还没注意是你小子在发帖

网友:
有点位图搞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