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 DAOAX1MB6H1跑1.04a不显。

楼主(2013-12-20):
接到机器客户说是北桥坏了。接可调电源电流1.04A掉电后又重启。量各点电压正常。于是怀疑显卡,用风枪稍微加温了下试机,还是一样。在换了CPU,故障依旧。怀疑显卡芯片坏掉了。准备定芯片。后来一想在同行那里修过了,又认真的看了下主板有没有给同行动过手脚。仔细的看了下,看不出问题来。今天碰巧到同行那里说原来订了一块新板没有用上的。于是拿来对比。结果发现BIOS旁边R232电阻给弄掉了,机器原来BIOS给焊过,也不知道是上次同行拆芯没弄掉的还是故意弄掉的。找了块料板把这电阻焊上去,跑电流可以到1。5A。接VGA试机结果显了。由于没有图纸,没有看这电阻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只能说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就这样给修好了,没技术含量

网友:
这么 简单   没技术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