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thinkpad E430屏暗断电

楼主(2013-12-20):
lenovo thinkpad E430屏暗 开机显示暗屏立马断电 断电之后要拔掉电源又能开机屏暗断电 这个会是BIOS的问题吗?
暗屏
掉电

网友:
我认为是有那个地方有短路的地方啊。。 与BIOS 没什么关系啊

网友:
屏换了 裸板测试也一样要掉电。

网友:
跟BIOS肯定没关系!

网友:
屏供电短路、缺电压、或者屏电压检测异常都会引起!

网友:
这个机器还是EC得问题 换EC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