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BGA的成功率你们感觉怎么样?

楼主(2013-12-20):
今天有一个G460的主板,南桥边进水了,发现有一个排阻到南桥理由有短路,拆下来后换个新的装上去,上面的温度到235了桥还没有动静,在加到245延时还是没有动静,另外一台DELL的,确定是显卡的问题。疯抢吹了好了,再到BGA上加焊下来,开机白屏,你们队最近做的BGA成功率怎么样,会这样吗?下面是我的BGA(效时)温度设置。是是否正常。不正常的话该怎么设置。 给个意见!

网友:
*脏话*,楼主这么省电的呀!现在天冷了呢,熔焊加回焊起码弄个70秒。你们在bga上是否会用镊子轻碰下,是否劝化,还是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我们这最高 280

网友:
温度是设置对了 .时间太短了. 都1分钟 当然45秒也可以

网友:
我们店也用的这个.......你设的时间太短了......而且我们的上部温度最高235  下部最高260    上部高了...芯片容易短路!!!

网友:
谢谢,我把时间都改一下看看

网友:
这完全不科学,你用的笑时哪个型号?我这用的380 上部250 下部260     ,30秒内一定化的,注意我说的是无铅药,所以要么你机器不行,或者是发热装置老化了

网友:
还没有这个神器呢
正在学习呢

网友A:
有可能是机子老化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机子老化了吧

要是用了三五年了,那就完全有可能是老化了,要么联系下笑时的售后换下发热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机子老化了吧

买的二手的,,,

网友:
风枪做成功率都很高啊、主要是多做,多练,GBA也要找感觉

网友:
好像有些板子是不好做动吧

网友:
改下时间,其它都OK

网友:
有了温度还得有风度哦

网友:
我的机器 上风245 下风280 无铅拿下来小意思 有时候保持10秒 (暂时用的T6)

网友:
你这个温度差不多够了。我用的是CF360
上部  165  185  215  235  245
下部:165  195  225  245  260
时间:40   40   50   50   50       风力:6挡
这个是无铅   拆的话很轻松。机器不一样,效果也不一样。这个不大好说。
上次一个三星R18的笔记本。桥空焊不显示。那个桥是ATI RS600ME 取下重植有铅的球 装的时候用:
上部  155  175  195  220  225
下部  165  185  215  235  245
时间  40   40   50  50  50
风力:6    挡       (主板放在烤箱里烤了一个晚上(100)度 早上来了就做)这个桥比较大。以后再也不会有这么大的桥了。不容易焊透。这个曲线一次过的。大家参考。机器360的。
另外桥做死的原因一个是水份的问题。所以必备烤箱。但是完全干燥的旧芯片也会做死。(尤其是intel台机板上的北桥。)因为旧芯片已经不能承受高温焊接了(我自己实践经验吧)新的芯片一般不会做死(在完全干燥的情况下) 但也不能多次焊接。
另外 机板变形的问题。其实注意第三温区(就是加热砖)对主板整体加热就可以解决了。预热温度160度。10分钟左右。这个很重要。在芯片不死的情况下。这个是焊接的关键。像G31 G41 这种较大  点很密集的。必须充分预热。至于主板的拉升,底部顶住。这些对实际焊接效果不大(有一点作用)。拉了,顶了 板子冷的 直接焊接。照样变形。刷焊油要在板子热的时候刷,0.5的球都要薄一点。焊接的时候不要用镊子去推,让芯片自动回位。(早期我也推的。)让曲线跑完。错误的观点认为可以推动芯片了就可以停机了。怕时间长了芯片坏了。其实该坏的还是要坏。再怎么抢还是坏。全新原装的芯片是可以承受260度的温度的。所有大胆的焊接吧。一定要一次焊透它。免得再加焊。(最恨卖假芯片的。上机还不保,遇到好几次了)。刚才看了贴子说是以后的主板会没有桥了。有这种可能吧。维修更简单,方便了。

网友:
我都用6段时间。温度设置有问题。可以测温线先测温

网友(2014-01-24):
学习经验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