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接修掉点的板子吗?

楼主(2013-12-20):
朋友一台东芝L700,故障现象是发热非常大(不是CPU部分),摄像头发热也非常大,USB不能用,开机要十几分钟,且进系统后老有USB设备插入拨出的提示,而且经提示的时候顿卡1秒左右,进BIOS关闭USB后,开机速度正常。再把设备管理器里的USB也禁用了,不再有提示了,但还是会每隔一定时间顿卡。经仔细检查是有一个USB口被插坏了,中间的铁片都搭在一起了,根据以上现象判断,八成是桥的问题了,由于我这里设备不行,上X宝搜了一下,主板大概在400左右,再搜了一下HM65的芯片35一片,我就想先自己换个试试,35块的芯片加邮费就当作练习的学费了,万一不行就买一块主板了。芯片到后,悲剧就开始了,取下原来芯片的时候掉点了,掉了四五个,找了个HM65的桥的点位图对照了一下,都是GND,好吧,那就继续,用吸锡线清理焊盘,清理完一看,我类个去,掉了十几二十个了,再对照点位图一看,坏了,有不少是信号。于是乎只好放弃了。没法,买主板去吧,这一问才知道,400左右的都是交换价,直购是800以上。而且交换的条件没人会接受掉点的板。。。。。。

所以在这里想问下有没有哪位朋友能接修这样的板吗?价格大概是多少?

网友:
对了,补充一点,掉的点都是表层没有连线的,有不少是GND

网友:
掉点位置是在中间还是在边上,  如果在中间难度很大,边上还可以用线飞

网友:
中间有两三个,边上多

网友:
为什么拍照不搞点好点的照相机呢, 用手机也要拍的话 价格放大镜在上面  效果很好。
我曾经做显卡,取下的时候,掉了有用的点10多根,最后用漆包线,或者吸锡线上的小铜丝一根一根补起来,最后成功了,  花了2个多小时,惨痛的教训,从此没有掉过点(黑胶除外)。
给你看一下 我取下来的芯片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35431-1-1.html

网友:
基本只有你自己慢慢接   细心仔细点多点耐心

网友:
不喜欢弄这样的

网友:
这个活可有的干了 费时间 练耐心 了

网友:
早知道是800多块的主板我也不想搞,以为是400,大不了买一块,以后要问清楚才做决定

网友:
这个一般都报废没法接线

网友:
掉的少就弄一下,掉的多就换板啦

网友:
LZ,搞个好一点的放大镜呀,就是想帮你弄,也弄不清现在是什么情况哦!看不清楚你拍的什么东东。。。

网友:
没什么希望啦,换板吧

网友:
这活应该是没多少人愿意接

网友:
只能看你的运气了,估计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看点位图卡图纸飞线啊  我修了一个E40的  掉了6个点我都飞上了啊

网友:
呢你就试试了   掉这么多的点 一般就是废了     就看命运了

网友:
楼主,你就默哀吧!

网友:
楼主,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
自己补上吧 这维修价格不菲别人才会接

网友:
加油!练的是耐心!

网友:
设备不行楼主是用什么拨下来的啊 这样的一般人是不会给你搞的

网友:
只能换主析了,如果真是能修好的,用着也不稳定吧,况且表层还没有线,更是难呀,HM65的球又小,不好整

网友:
没人会接的吧,你直接把桥弄上去,然后退给客户吧。你别跟那些交换的人说你的掉点了撒。只要那些店子是有现货的,有和售后合作的。一般都不在意你的板子是不是掉点的。他们只在意有没有破损。

网友:
补线是很麻烦的事,补好了万一芯片不行又要重复做一遍,且拆一次又掉点,所以说真的很麻烦。

网友(2014-07-01):
要么换板  要没lz就慢慢不吧  就不知道lz有没有耐心了

网友:
掉点的机器,看掉哪里了,边缘的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这种机器经常修到,发过来我给你修好,,,qq358679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