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0ID 掉电维修 求助

楼主(2013-12-20):
手上有一台ASUS K40ID 的机器,故障: 开机掉电。整机拆掉后不插内存发现不掉电,测量各个电压都有出来,插上内存还是会掉点,各个电压也都有。MCP67的桥也换了, 显卡也换了,IO也换掉了故障依旧,淘宝上图纸也买不到。没思路了,不知道哪位大哥有遇到和我一样的故障,求帮助,求思路啊。

网友:
我这个K50I也是触发掉电,能触发到1.05A立马掉,拆机拔掉一根内存不掉电,有时候用单根内存偶尔都会掉电,重植北桥触发到0.6A不掉电,CPU供电时钟复位PG都有,bios刷过,NND不跑U了准备定桥,双合一的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