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520双桥机器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3-12-20):
提到这机器,4520有2类,一类是单斜桥MCP67MV这种,分为集成跟独立,这种机器故障一般都是斜桥问题,偶尔显卡。今天修的机器是另外一类也就是双桥,北桥型号是216MQA6AVA12FGKMT21,故障是开机黑屏,电流走到1.3以后调到1.09以后停住,其实这个机器这个故障在维修的时候一定要先测一下CMOS电池看看电压够不够正常起码得2.8V以上这机器才能亮机,不然低于2.8V就算亮了用一会就死机了,这机器修的太多,完全就是个通病,这次一样拔下电池测电压2.6V偏低了换了个新电池再开机故障依旧,简单测了下CPU供电电感电压正常,直接加焊北桥再试机亮屏,测试10分钟无问题装机,收费150,整个拆装维修过程仅30分钟

网友(2015-02-23):
通病,电池电压低也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