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宏基4750G BIOS密码忘记了 如何破解啊 !!

楼主(2013-12-20):
unlock6 根本不好使。求高人指点不胜感激。8位的溢出码 。请教如何破解。

网友:
用编程器刷BIOS

网友:
放电 不行就刷个BIOS

网友:
直接刷BIOS   方便快速解决问题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都没有密码芯片了吗    直接刷bios 就能刷好吗 ????

网友:
直接把BIOS 重新刷个 简单快捷

网友:
直接刷BIOS...

网友(2014-08-04):
如果想用软件解决   我没试过  我们做维修的基本上都是直接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