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上网本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3-12-20):
接到一个杂牌上网本,内置键盘不起作用,用外置USB键盘个别键可用,usb口没有问题(usb鼠标好用),请各位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
IO;或者是键盘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查查键盘的几根数据线

网友:
像这个我一般都是简单的查下。、然后直接发键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