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AX8731A的引脚定义。。

楼主(2013-12-20):
我是新手,哪位大神能告诉我MAX8731A这是什么芯片啊?做什么用的?是电池充电芯片还是待机芯片啊?还有他的引脚定义是什么?谢谢了~

网友:
MAX8731A是充电芯片

网友:
是电池充电芯片PDF百度有

网友:
嗯嗯~~看到了,谢谢了,原来TPS51427A才是待机芯片,明白了~

网友(2014-09-24):
呵呵,回过头来看看自己新手的时候发的帖子~~哇哇好小小白哦~~咱如今也成高手了哈~,不容易哇~

网友(2015-09-19):
待机芯片坏有可能不充电吗

网友(2016-03-11):
有没有这个芯片的PDF啊,我也在找

网友:
这么老得芯片一般都有得

网友A:
那张图纸有这芯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张图纸有这芯片呢

这个芯片有pdf的

网友:
这种芯片一般再HP老板子上面经常看到的
充电芯片网上搜索可以看到

网友:
充电芯片引脚图百度很多

网友(2016-05-03):
充电芯片损坏了导致没有5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