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VD键盘不能用!!求助啊……

楼主(2013-12-20):
各位高手,收到一台华硕K55VD进水机:触摸板位置进水,键盘不能用(键盘是好的,BIOS里可以使用,系统和PE里不能用)!
南桥,EC都换过,BIOS也刷过。
此机是新款 i5系列,求高手解决啊!顺便求图纸……谢谢

网友:
看看主板进水位置是否有腐蚀断线

网友:
此故障NB  ,修好透露下,谢谢。

网友:
KB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还要仔细检查一下进水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