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3-571G 不触发

楼主(2013-12-20):
经测量各供电都无发现短路   待机电流0.001-0.009-0.025循环不停的跳    有无高手遇到过   求救

网友:
查一下EC和南桥的供电是不是有短路 !跳来跳去的

网友:
估计是3.3V有短路的

网友:
解决了    谢谢大家   是公共点出了问题    把管子换了就好了

网友:
估计是短路了

网友:
看一下

哪里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