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虚拟内存不足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楼主(2013-12-20):
   这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系统虚拟内存不足的原因和解决方法,不知道大家对于虚拟内存的了解有多少呢?大家知道,我们电脑中所运行的程序均由内存执行,当我们执行的程序太多太大时就会导致内存不够用。此时windows就会匀出一部分硬盘空间来充当内存使用,即虚拟内存。但是很多用户会遇到电脑提示虚拟内存不足的情况,接下来就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导致虚拟内存不足的原因以及相应的解决方法!

情况1、虚拟内存设置不当
  虚拟内存设置导致的内存不足问题是很常见的,一般情况下,我们建议用户将虚拟内存大小设置为物理内存的2倍,否则就比较容易影响系统程序的正常运行,那么问题既然已经出现了,我们就需要重新调整虚拟内存大小来解决(这里以XP系统为例)。

解决方法:

   1、首先右击“我的电脑”,选择“属性”;

   2、然后切换到“高级”标签页,点击“性能”框中的“设置”按钮;

   3、切换到“高级”标签页,在“虚拟内存”框中点击“更改”按钮;

   4、最后只要重新设置虚拟内存大小,之后重启系统即可。

情况2、感染病毒
    系统提示虚拟内存不足还有可能是病毒所引起的,一些病毒在发作时会占用大量内存空间,导致系统出现内存不足。这种情况没有别的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给电脑进行全面的杀毒,升级病毒库,然后把防毒措施做好!

情况3、SYSTEM用户权限设置不当
   一些基于NT内核的Windows系统启动时,SYSTEM用户在创建虚拟内存文件时为了系统的安全会采用NTFS文件系统,而把系统盘“写入”和“修改”的权限给取消了,这样就导致了无法为系统创建虚拟内存文件,当运行大型程序时,就会出现内存不足的问题。

解决方法:

   这个问题比较好解决,大家只要重新赋予SYSTEM用户“写入”和“修改”的权限即可,不过这个仅限于使用NTFS文件系统的用户。
情况4、系统空间不足
   一般来说系统的虚拟内存文件默认都在系统盘中(如XP的虚拟内存文件名为“pagefile.sys”),当系统盘剩余空间过小的话也会导致虚拟内存不足。

解决方法:

   1、建议大家的系统盘至少要保留300MB剩余空间(当然这个数值要根据用户的实际需要而定);

   2、尽量不要把应用软件安装在系统盘中,确保有足够的空间供虚拟内存文件使用;

   3、虚拟内存文件最好安放到非系统盘中。

   系统虚拟内存不足的原因和解决方法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相信经过以上的介绍,大家对于电脑系统出现虚拟内存不足的解决方法以及设置的一些注意事项都有所了解了!

系统城(xitongcity.net)-精品电脑系统专业下载平台,免费提供2013年最新ghost win7、xp系统, win8系统下载,离线封装,精心优化,未精简,安全、稳定、快速,是最好的电脑系统下载平台。欢迎加入系统城电脑专家QQ交流群301447166

网友:
很有用的 学习了

网友:
一般默认在系统般,不过现在大部分软件都很少写虚拟内存,直接使用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