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45 大家帮看看这样的花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12-20):
这个机器的显卡先是重植,让后换了,最后显存也重植了,故障全这样的花屏,这是外接的,来的时候外接进系统花屏,BIOS还没事,做完显卡就这样了。因为客户只送了个主板过来所以内接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
1514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一般显卡  或显存  看看周围有没有掉件

网友:
这个和显卡问题不大

网友:
进系统之前这样还是之后  如果是之后 有可能驱动的问题 之前就不好说了 显卡现存BIOS屏线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做了那么多次,的确显卡的问题可以排除了,重点看下供电、时钟正常没有,掉件也有可能。

网友:
你蛋疼了,本来一个问题,显存没爆珠你就不用去动显存啊,估计还是显卡问题,但这笔生意就做亏了,再买个芯片报不起价,而且不一定你搞了显卡就好了,你还动了显存了,你这个要是修下去估计是个亏本生意啊,不修又不甘心了。还是你先把显卡重值一下吧。

网友:
先看一下掉件没有,没掉件的话最好找一个确定好的显卡芯片换了再看,还是不好的话再两颗两颗的换显存

网友:
屏线的问题肯定不是,肯定显卡显存或是掉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