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秒杀华硕M4N68T 无3.3SB不触发故障

楼主(2013-12-20):
华硕M4N68T 主板,不触发,按开关键无反应

不触发主板,按照5+3法则   测量PCI A14 0V  哦原来是无待机3.3,无待机3.3通常有两大类原因,一是5VSB转3.3SB电路没工作二 是负载电路阻值过低将3.3SB拉低,测量A14对地阻址400欧左右应该是正常那看来是第一种情况

由于没有图纸只能跑线察看,体电路如下:
ATX紫5V与POQ13D极相连G极通过R2电阻也与5VSB相连将POQ13G极送入5V高电平使POQ13处于截止状态,POQ13 S极输出0V低电平, 如果想要POQ13导通就得使POQ13G极为低电平,POQ13G极受控于Q32三极管,想要POQ13G极为低电平就得将Q32的B极为高电平。
经过测量POQ13输入极有5V电压  控制极5V电压 POQ13处于截止状态   Q32C极也是5V高电平状态 B极0V  测量R1一端5V与Q32相连脚0V   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无穷大,20K档测量无穷大,20M档还是无穷大,看来是R1电阻损坏了,没有图纸不清楚原值了,找个2.7K的焊上,通电咦诊断卡待机灯亮了,嘻嘻,触发,开机了,到此维修结束

总结:这片板触发就是无待机3.3电压 3。3SB转换电路其实不复杂就是典型的1084,所不同的是L1084输入脚没与紫5V相连而是通过一个P沟道的场效应管POQ13转换了一下,这种设计应该不多见,希望对新手有所帮助....

各位同行们如果觉得还有点营养,请给小弟加点分吧,,谢谢了
用 word画图真累呀。。。。。。

网友A:
这个板子我这边有好几块都没修好   都是有时开机有时开不了    单桥的   不知道是不是桥坏  加焊无果

网友B:
是不是桥有问题能测量出来的,按照5+3法则去测保证能测出来,重点测量SLP3有没有电压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桥有问题能测量出来的,按照5+3法则去测保证能测出来,重点测量SLP3有没有电压跳变

在I/O的71脚

网友:
谢谢楼主、、、、、、

金格 -6 严禁灌水

网友C:
谢谢楼主,很有借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我这边有好几块都没修好   都是有时开机有时开不了    单桥的   不知道是不是桥坏  加焊无果

加焊桥不行的话,可以查下南桥五大 待机和 IO三大触发条件,SLPS3这个信号是南桥收到IO的开关信号PWRBTIN引脚电压跳变后 ,才返还发给IO的,正常待机情况下为高电平状态。

网友:
谢谢分享, R1这个电阻应该是起到起到上拉5VSB 电压作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很有借鉴

你长的像我一个同学是赵月朋吗

网友E:
楼主大神不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焊桥不行的话,可以查下南桥五大 待机和 IO三大触发条件,SLPS3这个信号是南桥收到IO的开关信号PWRBTIN ...

正解,只要掌握坚持5+3法则应该能解决问题,除了这个法则没有别的法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大神不解释~~~~~···

嘻嘻,可别这么说,其实修好回顾一下发现故障并不复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长的像我一个同学是赵月朋吗

不是啊   你认错了  呵呵

网友:
都不加分我哭了,手绘 图没累死我个球,听人说看帖加分的都是好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啊   你认错了  呵呵

呵呵,真像,太像了,他是哈尔滨的,培训时的同学

网友:
版主给加个精华呗

网友F:
你们是怎么挑IO引脚、风枪加镊子吗,有好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们是怎么挑IO引脚、风枪加镊子吗,有好的方法吗

镊子得用质量好的,最好是不常用的,专门挑I/O,要不夹不住

网友G:
高手越来越多了 哈哈  支持一下  有前途

网友B:
引用 网友G:
高手越来越多了 哈哈  支持一下  有前途

过奖了,离高手还差远了

网友:
懂电路还是好呀,修起来很快!

网友H:
楼主跑线功夫了得啊,我这几天也修了几块华硕的板,跑线没一次是跑得通的,更别说是能把整个线路完整的跑出来了,有一块是掉电后没3VSB,重新插电才有,触发后又继续掉电,后来参考了另外一哥们的帖子把IO旁的那什么芯片去了才保住3VSB,还有两块是没内存SPD,打值无穷大,表笔大扫荡点了半天,愣是没找到来源,很是怀疑是否内存槽下面断线,后来都是直接从ATX飞3.3过去解决的····

网友:
台式主板上PNP三极管少啊

网友:
今天修道个捷波的主板  待机只有1.几V  不知道什么地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奖了,离高手还差远了

这么谦虚干嘛啊、、呵呵

网友I:
有哪位老师能帮我讲一下上拉和下拉是什么意思吗?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跑线功夫了得啊,我这几天也修了几块华硕的板,跑线没一次是跑得通的,更别说是能把整个线路完整的跑出 ...

内存槽下面断线 ,可以用放大镜能快速仔细观察的,只要不是板层内部短路断线,都可以飞线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有哪位老师能帮我讲一下上拉和下拉是什么意思吗?求指教

上拉一般是接高电平的,而下拉一般是通过低电平接地。

网友:
5+3大法,呵呵,这个结构的转换线路还是头一次见,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上拉一般是接高电平的,而下拉一般是通过低电平接地。

哦,谢谢老师

网友:
向楼主致最高敬意!!

网友:
图画的很好

网友:
楼主可以发图纸分享上来不。 只要是华硕的图纸都可以。

网友:
帅哥跑线功夫赶赶的,画图不够细p沟m0s管也画个箭头你不说还一下看不出来,最后是夹电阻测量无穷大吧怎么没怀疑工I0拉低电压了

网友:
楼主不错啊,很清楚,

网友(2014-05-14):
大部分都是Io拉低的

网友(2015-06-13):
R1这个电阻应该是起到起到上拉5VSB 电压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