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78gmus2h 奇怪的问题 高手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2013-12-20):
技嘉gama78gmus2h 开机自检 就是快动作 包括自检一闪而过 进xp系统滚动条就到是加速器一样的显示 能进系统但按鼠标都变成双击。。。。就像安装了加速器一样的 有的时候运气好 只要开机自检显示正常(速度) 那么 进xp系统滚动条按鼠标就又一切正常了(这故障就这样反反复复 只要开机就看运气 多重启几次有时候会显示正常 ) 目测电容没有容包 又把1394的芯片吹下来了 刷过bios 因为主板能正常点起来 所以测 开机电路 cpu供电电路 内存电路 都是白测 没招了...请高手分析一下原因? 会不会是时钟电路的问题?就像时序乱了一样 有时候会变成快动作...

网友:
这个倒没碰到过

网友:
求大神解释吧

网友A:
实时时钟32.768的晶振有问题吧,你用示波器量量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时时钟32.768的晶振有问题吧,你用示波器量量看

时钟晶振:与时钟芯相连 频率为14.318MHz 工作电压为1.1--1.6V

实时晶振:与南桥相连 频率为 32.768MHz 工作电压为0.4V左右
是实时晶振 还是时钟晶振?谢谢

网友B:
这个请更换32.768,还有电池扣,在精英板子780上经常碰到

网友:
请看清楚我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请更换32.768,还有电池扣,在精英板子780上经常碰到

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 不加速了 谢谢了 现在的问题是 能正常使用 开机自动上电 就是点关机会变成重启 开机电路测了下 power开关排针没有电压 io也没有电压 与atx绿线相通 强关机后点开关针 会转几下就停下来 有时候能过 测开关针与io电压时就自动关了再重启

网友:
电脑也会神经病,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