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SST 49LF080A 代换

楼主(2013-12-20):
前两天10元收了一片华硕M2A-VM,换了北桥的供电场管后,能正常使用,今天又以废旧价收了一块AM2 X2 7750  ,下午无聊,就装此CPU到主板,点不亮,7750在别的主板能亮,后来上网查到主板的BIOS版本不支持,我就下了M2A-vm的最新bios版本,用U盘进CMOS里面刷,结果刷黑了,于是拆下SST 49LF080A 准备用编程器刷,选择型号的时候才发现我的编程器不支持,SST 49LF080A 是8M 3.3V的,查看bios的bin文件大小 才1M,用49lf040b刷好焊到主板,不亮,悲剧了,请问下各位,有常见的那颗芯片能代换49LF080A?

网友:
只要是1M的就可以  25X80AV什么的芯片都可以

网友:
找有编程器的人帮忙吧,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看来我只能热插拔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不是8脚的芯片,是32脚的

32脚1M的还真不多见  大多都是040的

网友:
电压一样,容量一样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