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掉电

楼主(2013-12-20):
不插内存的时候电流上到0.6 只要插上内存 电流从0.35到0.6马上掉到0.35 然后接着再调一次 掉到0.03  测试 在电流掉到0.35的时候所有的电压都能起来包括CPU电压。机子是进了水,拆开主板发现时钟芯片边有一点进水,清洗了干净了。问题还是一样的,电压时钟都正常,没有思路,集显的请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
看看进水地方有没有断线

网友:
时钟芯片取下来,看看

网友:
附上图纸,和代工厂,就好分析了

网友:
时钟芯片周边没有发现断线,我用示波器都检测了时钟都有,14HZ 33HZ 48HZ等都有。

网友:
呵呵    进水的机器不好搞啊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腐蚀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