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高压板新品代换

楼主(2013-12-20):
长城显示器,高压推动管4604,用什么型号的代换呀,4606可以代换吗

网友:
差管子的数据手册,或者测量是什么够到的

网友:
查线的定义  通用的都可以

网友:
查推动管的管脚定义,一样就可以代换

网友:
修高压板不合算搞不好会返修,直接换通用板省事省力。

网友:
可以。但是有的板子换上也用了不太长。大多高压包也坏了。

网友:
现在明白了。高压芯片一般坏了 就直接换高压条就好了 换上芯片也不撑用   返修率有点高

网友:
4600 4606 都可以代换.   不过用不长.  肯定要返修的.

网友:
修了一个算一个,收一个的钱呀

网友:
呵呵~~~~看一下引脚一样不~~如果不行就改一个通用的把~~

网友:
这个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4606坏的很多......但你这个,遇见这种板子还不赶紧换一个得了!!

网友:
4606可以代换,我换过,顺便量一下两个高压包输出端阻值,一样的话应该不会有问题!弄把握点先报个换高压板的价,真要是用一个月内坏了就给他换个高压板!

网友:
换通用板吧免得以后麻烦

网友:
换通用板得了

网友:
直接换不好吗?成本又不是很高

网友:
完全可以代换。。。4600,4601,4604,4606都可以

网友:
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