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 5KFP 板号是DAGD1BMB8BO 公共点VIN跳变 3v 5v也跟着跳变3v 5v跳变

楼主(2013-12-20):
SONY PCG 5KFP 板号是DAGD1BMB8BO   公共点VIN跳变 3v 5v也跟着跳变 这个板3V 5V 做在一块小板上, 拿掉小板 测公共点 VIN 电压正常,我做了如下操作:1、测3V 5V VIN 的对地阻值都正常2、把3V 5V 电源拆下 单独给小板上的VIN 供电 能出3V  5V  正常  3、把拆开3 V 5V 电源小板的 主板VIN 接负载 19 V不跳变。4、换了3V 5V的供电管 一样 。下面没有思路了 请高手指点。

补充内容 (2013-12-21 16:40):
好了  保护隔离小板接触不好 重插下好了

sony DAGD1BMB8BO.pdf

网友:
分别断开3V5V看看是不有一路影响的,还有线性输出的阻值,还有3V5V的转换电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测一下隔离管G极的电压看隔离管是否完全导通。

网友:
会不会有短路

网友:
好了  保护隔离小板接触不好 重插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