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主板为毛不跑码,为毛?碰见好多没思路,求指点

楼主(2013-12-20):
cpu供电正常,bios刷过还是不行,南桥也干了,七彩虹p7twin主板,求指点,省得下次遇见老解决不了

网友:
首先主板型号没有说正确,再有就是此主板是否有DDR2和DDR3两种内存槽?

网友:
看清楚了,是有两种内存槽的,你插上内存试下,包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网友:
没有复位, 检查各大供电 时钟 复位~~~ 不要一味的  上来就干桥

网友:
供电正常了,你就杳时钟,复位啊。。。。

网友:
好好查查复位吧。

网友:
七彩虹是以后C.XXXX格式为主板型号

网友:
不跑吗的原因有很多种   你要这么问的话 估计没人能准确的去回答你

网友:
插上内存试试、还不行热下北桥、

网友:
先测量一下CPU座子,用手压压看看.

网友A:
相信楼主现在已经把主板修好了

网友B:
对于不跑马就是有了供电,时钟,复位了,主板还不起跑,这种情况一般就是检查有没有断线,各路总线都打一下值,还有就是用示波器打一下时钟正不正常,有时候并不是时钟你用万用表测量到有电压就ok的,没有示波器就换时钟试试。很多人遇到不跑马都是:焊北桥,换南桥,压座子,刷bios,等这些都干完了就没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对于不跑马就是有了供电,时钟,复位了,主板还不起跑,这种情况一般就是检查有没有断线,各路总线都打一下 ...

我说的总线就是:CPU到北桥,北桥到南桥,南桥到IO,南桥到PCI,这些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总线就是:CPU到北桥,北桥到南桥,南桥到IO,南桥到PCI,这些总线

尝试换IO有时候也好,因为它知道的太多了

网友:
此板子北桥有问题,加焊90%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不跑马就是有了供电,时钟,复位了,主板还不起跑,这种情况一般就是检查有没有断线,各路总线都打一下 ...

网卡短路也会不跑马的

网友:
加焊一下cpu芯片

网友:
三板斧砍完不好就南桥挂了 扔一边去

网友:
要先确定南桥有做好吗

网友:
三板斧砍完不好,就得再深入学习了

网友:
大哥~~~能否先代换一下CPU看看~~不行的话就北桥赶一下咯~~

网友:
可能你的检测卡坏了

网友:
我们这碰到这种情况先触发后摸摸主板哪儿热不?看看有没有缺件断线,测BIOS电池及跳线电压,USB阻值,电压都正常就刷BIOS,还不行压南北桥cpu座,拆网卡芯片,换IO,要是再不行就告诉客户换板子了!客户不干就放生了,估计这情况别人也不好弄了!

网友:
换CPU主供电IC可能会好,修过

网友:
你供电,时钟,RST这三个正常不,正常才考虑一下BIOS,不要动不动桥

网友:
量到CPU PG和复位都正常之后不跑码的,小弟我一般习惯先上个带灯测试座,如果正常再尝试换不同CPU试试再说,接下来是刷BIOS,最后才干桥

网友:
这样的板不太好修,刷bios,查有没有断线,声卡网卡,南桥北桥 有没有短路,lo也可以换一下,不同的板有不同的思路的,也有很多是一些小零件坏,压一下桥,打一下总线的阻值,查一下lo的pdf根据那个确定一些脚位,来量,还不行就是很麻烦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信楼主现在已经把主板修好了
还木有修好 棘手

网友:
北桥到南桥,南桥到IO 我觉得这个最难 下手 不知道怎么下手量

网友:
电源显卡内存CPU替换一个一个试下还有cmos电池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