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31F网卡

楼主(2013-12-20):
求指点:今天收到时一个客户寄过来一台U31F的机器。机器问题是不停掉电。换CPU、内存都是一样、ASUS机器BIOS问题多。用客户的BIOS合成了一下,可以亮机了。全测了一下问题又来了:
1:只要重新插拔内存、开机一定会掉电3次后第4次正常亮机。用ASUS自带的F4升级完BIOS也是一样掉3次后第4次正常亮机(只要不插拔内存都可以直接给客户了)

2:网卡8111E-驱动无法启用(有叹号)。换了很多驱动都不行、MAC也刷过、也换过芯片都还是一样的问题。

求解啊!!!!!!!!!!!!!!!!!!!!

RTL8111E和RTL8168E的MAC刷写: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48593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程序不对

网友:
找朋友要了个新BIOS程序(BIOS程序是在一台正常的的机器上拷下的)还是不行,情况还是一模一样。我晕啊。是不是要做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