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70进系统重复掉电,问题解决!

楼主(2013-12-20):
以前同事送我的一块昂达魔剑A770主板,说是开机一会就自动关机。
开始检修:
既然能开机进系统,那我也不测供电测短路什么的了,直接上cpu、诊断卡→开机,进BIOS界面后才2分钟不到,屏幕一黑。诊断卡灯除5VSB外全灭,果然掉电了,重复试了几次都是这样。好吧,主板主要的几个供电打阻值,都是正常。时钟电压也正常,pci复位也没有问题。拆下BIOS刷上官网下载的BIOS,依然如故。再查几大总线,打阻值很正常。见鬼,哪的毛病?
一天没搞定,郁闷。第二天,没事闲的看看书,看到时钟电路部分故障分析时有这么一条:
当电脑出现死机、重启、装不上系统这种不稳定故障时,很可能是由于时钟电路的谐振电容损坏所致。暗叫不好,搞不好就是它了。拿起万用表测谐振电容电压,表笔刚一碰到电容,主板立马掉电了。开机再试还是如此,心想晶振或谐振电容肯定有一个有问题,索性一起换掉。
找了个废板的晶振或谐振电容一起换过来。开机再试进BIOS,等了10多分钟还是好好的,没有再掉电了。测谐振电容电压1.39V,可以测出来了,费好大功夫此板终于修复。(*^__^*) 嘻嘻……

PS:这是我从9月进基地到现在独立修好的第一块板,惭愧.......

网友:
楼主我也经常遇到呢这样的问题,互相学习

网友:
不错,有些主板反复重启也跟谐振电容有关,更换即可

网友:
这样也行?时钟的谐振电容会引起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你不说我还忘记了,我也修好过,是华硕的,那个时候跟你一样翻书后换了结果也是好了

网友:
楼主说的是25M还是32.768?

网友:
类似自动关机的板子比较多,楼主这样的解决方法值得参考。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是不好修呢

网友:
是谐振电容空焊了,还是本身老化了引起的问题?

网友:
你要是会用示波器,估计当时就修好了,时钟芯片的测试点上波形肯定不正常。示波器真的很重要

网友:
呵呵    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记住了下次也会留心的

网友:
我有个机器进系统就黑屏了是那里的问题呢

网友:
楼主有图纸吗  25M还是32.768?

网友:
我们店里应该还有一块这样的大板呢!修了好久都没好,后来劝客户换板了!明天找出来按楼主的方法修一下,就是不知道楼主说的是哪个晶振!支持下楼主!

网友:
鼓励一下~~加个10分~~呵呵~~~~下次我也可以试试了~~

网友:
以后碰到这板这问题了也试试看

网友:
看到几个兄弟发问,我想既然说的是时钟晶振,那指的应该就是14.318了,又学到了宝贵的一招,话说回来我咋就没发现基地的主板书里写有这话呢,是徐总上课的时候口头说的?

网友:
这个协震电容会导致,受教了...

网友:
学有所用,鼓励一下

网友:
谐振电容是那颗吗

网友:
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看的什么书 这么牛逼

网友:
路过 学习 我的这样的板子还没点亮

网友:
这个很参考价值

网友:
这个问题、还很少遇到回引起掉电的、学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