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2OOO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3-12-20):
本机故障不开机,测
PQ44
无输出,
G
极为高电平,说明保护电路动
作,测量电路并无明显短路故障,决定用强制上电办法试一下,
(新
手慎用,
以免扩大故障)
短路
PQ44
输入输出端,
待机电压马上有了,
但电流很大,
高达

MA

迅速手摸电路板,
发现
PC97551
发烫,
换掉
PC97551
再上电,待机已降到
0.01
,拆除
PQ44
短路线,
G

还是接近输入电压的高电平使得
PQ44
不能导通,还是没输出,说明
还有故障,
进一步分析电路得知,
PQ44
控制极的信号受控于
MAX1772
充电管理
IC

ACOK
信号,而
ACOK
信号的正常要首先保证
MAX1772DCIN

压和
ACIN
电压的正常,
实测
DCIN19V
正常,
ACOK
无,
ANIN
电压无,
顺电路查找来源,
发现给
MAX1772
提供
ACIN
电压的二极管
PD26

路了,更换后,依然侧不到
ACIN
电压,
根据电路分析,
MAX1772
损坏,
也会导致无
ACIN
电压,
更换
MAX1772
再测试,
ACIN
电压
2.9V

PQ44G
极电压
6.8V

PQ44
已导通,按开
机键能开机点亮,装机测试都已正常。
本机总共更换了
PC97551

PD26,
MAX1772
三个元件才修复

网友:
l楼主真人才,佩服

网友:
没看明白,不过能把客户的钱放自己口袋里就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