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博越LX5 HDP-8501装不上XP

楼主(2013-12-20):
一个海尔博越LX5 HDP-8501装不上XP品牌机器,可以装WIN7但是装不是XP这是什么问题,一到XP滚动条哪里马上就死机了。
win7

网友:
用安装版式。。。。。。

网友:
这样的话只可以装安装版的了,上次有一个本本也是GHOST版的怎么也装不了。用安装版的再用万能驱动就可以安装。也是和你的差不多。我是一到桌面之前的一秒时蓝屏了。

网友:
装了这么多年品牌机系统,还真心没见过装不上G版x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