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短路,求助

楼主(2013-12-20):
在论坛泡了几天,没学到什么。今天接一联想Y470机,接电源短路 ,19V电源短路后成图片那样。大概会是什么原因?那个部位坏了?特来求助,明天维修,如果能修好,会在此帖贴出,希望得大家助力。

补充内容 (2013-12-21 17:49):
今天更换了PQ901:TPCA-8065H,不短路了,待机可以,然后开机,以为好了。装机壳,不进系统,到进度条黑屏。重做系统黑屏,再重装,去官网下驱动,安上,花屏。难修啊。

补充内容 (2013-12-21 17:57):
故障现象在46楼,有图。

网友A:
5A 应该主板有地方发烫的, 或用烧机法试试

网友:
先用万用表打值,确定是哪个地方短路。不过5A大短一般是公共点短路(先找到公共点打对地值)再直接用烧鸡大法秒杀。

网友:
是的,不用烧机了,拆开通电一会,就发现PQ901:TPCA-8065H发烫,能直接换它吗?会不会有其它问题。

网友:
现在拆了PQ901,量电源口阻值96K欧,不短了。还没找到管,晚上光线不够,明天继续。

网友:
下一次最好把电加在B+上面。要不然保险和隔离管撑不住。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3.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3

网友:
先打下公共点和各大电感的阻值,找出短路的地方后用烧机法去烧吧。

网友:
先打下公共点和各大电感的阻值,找出短路的地方

网友:
先用万用表打值,确定是哪个地方短路。不过5A大短一般是公共点短路(先找到公共点打对地值)再直接用烧鸡大法秒杀

网友B:
前几天刚修过这个一模一样的问题 也是y470 估计你把mos管换好之后没短路了 但一上电板电压马止又拉低了。。充放电芯片换了之后 上电板才没有办法 接着就等烤机吧 原楼主好运气。。。

网友:
烧,用手摸,这种一般哪个电容烫拆哪个,多数公共点电容短路引起

网友:
楼主没有在维修店里面 或者培训机构学习过吗?

网友:
大短很多都是电容  LZ仔细的看看有没有烧发黑的电容

网友:
   电感打值估计打了,重点放在电池充放电MOS管及充电芯片(先打MOS    G-S值)。

网友:
大短的机子好修,打下公共点阻值,烧机,

网友:
5安短路大部分都是复合管 .电容. 短路,想问下这款电流表好用不,感觉带按键比我的安泰的实用.

网友:
联想Y470,是不是有龟壳呀?通病呀,摸下看烫不烫,不过电流最好调小点,5A可以烫个大泡了!

网友:
不用看啊,直接1A烧鸡,到处摸摸就是了

网友:
大哥~~~大短路啊~~~~别这样一直加呀~~会烧很多地方地哦~~~限流烧一下~~摸一下那个原件发烫哦~~~

网友:
上电大5A是最好修的现在很多大5A是烧了CPU供电上管同时cpu也会坏,修 老多,CPU 坏掉的

网友:
修到这问题....你不是跟捡钱一样......真幸运

网友:
公共点短了吧。用烧机法烧吧。我上次修了过是一个电容坏了,短路是东芝的,联想是仁宝代工的,这个应该好修。

网友:
打下各路 供电电感和公共端的对地阻值,如果公共端 电压插适配器  工作 19V直接拉低的,一定是公共端相连的元器件滤波电容对地短路了,可以上可调电源烧鸡解决故障试下。

网友:
牛,都烧到5A了

网友:
把 电加在B加上是进行公共端烧鸡的时候起作用,如果单独 测试主板故障是用可调 电源加 19V电压接笔记本DC接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刚修过这个一模一样的问题 也是y470 估计你把mos管换好之后没短路了 但一上电板电压马止又拉低了。 ...

换下 公共端相连的电感或滤波电容试下

网友:
打主板上最大的钽电容阻值。。

网友:
这种问题要是LZ没有一点维修基础,给你思路也未必能修好,不要盲目的烧机,先打值,确定各供电上管没有坏才能烧机的

网友:
主供电电路短路。。。。排查吧

网友:
这机子屏借口边上电容容易短路

网友:
公共点大短路,,先打组织吧

网友:
5A电流肯定是大短路了,看看公共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5A 应该主板有地方发烫的, 或用烧机法试试

这属于掉电么?

网友:
这是掉电么?

网友:
这是个简单的故障,按部就班来修吧
1:公共点短路,插电小电流一会会有发热的地方,看看是管什么用的,观察周围的电路
2:某个PWM的电路的上官击穿造成短路
4:某个PWM电路的上官的滤波电容短路
4:电池的隔离管子也可能烧了,导致电压呗电池电压拉低,(这情况少见)

网友:
主供电电容坏了呀

网友C:
有的机器是适配器借口会设计一个稳压二极管,没准是这个二极管击穿造成5A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机器是适配器借口会设计一个稳压二极管,没准是这个二极管击穿造成5A

是的,有些 机器好像 设计的是一个保险电阻,这个稳压管击穿的话,会造成后级元器件工作电流或电压过大,从而引起公共端 对地短路。

嗯,是的

网友:
屏线接口处有个黄色的电容短路了,这个机器5A大短,这个地方短路的最多

网友:
算你幸运,没搞出来篓子,  知道短路电压还调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