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3-12-20):
关于WIN7,,谁有好点的。网上的太不行。兼容性太差
win7

网友:
感觉都差不多!兼容性差我是没有感觉到!!个人感觉全是驱动的问题,你找个进系统后才装驱动的版本,这样就是有问题了你也可以用最后一次正确启动来恢复。然后下官方的驱动就行!!我自己用的和给客户安装都是在网上下的!用了半年都没有问题。

网友:
系统之家的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