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3-12-20):
我的是联想,。2G内存是XP好用还是WIN7好用
win7

网友:
INTEL的话就用WIN7吧,AMD就XP

网友:
xp,不解释

网友:
其实都一样,哪个用着感觉好就用哪个!还有看你用什么东西,比如一些游戏只支持WIN7 你就用不了XP了!
还有 有的软件或游戏打开把就用了2G内存!这样的东西,你不管什么系统都是不能解决的!

网友:
XP吧 win7内存小了点 跑的慢

网友:
主要还要看你是噻CPU啊,如果是单核的,只能用XP了,如果是高端点儿的处理器的话,当然可以用WIN7啦@!WIN7的系统2G够了,如果能再加个2G成为4G不是更好吗?现在系统都占用内存不得了哦,看个电影几个小时你2G就不够了.关机等半天属正常情况.

网友:
还是XP好用哦!!!!!

网友:
就用xp吧 4G的话可以用WIN7

网友:
XP 用WIN7 主题么 多简单

网友:
都可以,就看什么版本和需要应用。xp兼容性高。耗内存小。但相对win7不够稳定。win7除了稳定就是稳定。。。

网友:
WIN7吧,XP时代即将终结了,不行加根内存吧。

网友:
最高只能win7 32位,不解释

网友(2014-02-23):
用xp吧,2G带win7有点吃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