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P5G41T-MLX V2

楼主(2013-12-20):
手上的主板为华硕的P5G41T-MLX V2主板,无cpu供电,内存1.2V,开始以为是内存电压不够,但是换了RT8120B还是1.2,就没管内存电压了,看到cpu供电是EPU0905b+UP6281B8芯片,0905正常,再看到UP6281B8芯片1.4脚12V,其他韵无电压,考虑是否芯片坏,手上又没这芯片换试,求大神修过主板的给点明路················

网友A:
缺少照片,上传一张。

网友:
说详细一点啊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少照片,上传一张。

现在遇见新问题,不上cpu就出电压了,一上cpu就没电压

网友:
很有可能是芯片问题

网友A:
小电源接口12V短路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电源接口12V短路了吗

估计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了,不短路,没cpu电压而已,一上cpu就没电压,不上cpu就有电压了

网友:
还有一个是mos管驱动Boot脚有电压吗????

网友:
上真U的时候强行上电,量一下其他供电和CPU供电芯片的条件,前几天修一个差不多一样情况的华硕板,上假负载有CPU供电,上真U后没有,而且正常触发的话一直掉电,强上电量了下CPU供电芯片发现EN电压被桥拉低,改去查桥条件,后来好像换了桥旁边的822排阻还是怎样忘了

有些 主板要上真U才能测到CPU主供电,比如 INTEL 7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