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 不开机

楼主(2013-12-20):
插上直流电源电流0.01 、按了下开机 跳到0.38A 就不跳了  ,,最近在迅维网看了下 知道这个笔记本有同病,,硬盘下面有个电容坏  试了下还是不行 电压都正常、、、CPU下面的电容也换了  。。请高手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13-12-21 20:14):
已经修好了   谢谢了

网友(点评):
拆错了吗?呵呵

网友(点评):
怎么解决的?

网友:
看看CPU背面有没有NEC的大电容。

网友A:
加焊一下显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换了   还是不行

楼上说的是CPU后面的    不是硬盘后面的    LZ试试呢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通病的现象哦~~~还是一步一步来吧~~~

网友:
cpu电压有吗。。

网友:
CPU供电看一下

网友D:
1.cpu电压出来了吗 2 转换的电压都出来了吗 3. 有平台复位吗?

网友:
这个情况0.3几估计没过内存吧,换一条内存试试,在么就是先刷写一下bios资料看看

网友E:
各路电压正常不,CPU复位出来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是CPU后面的    不是硬盘后面的    LZ试试呢

都试了  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cpu电压出来了吗 2 转换的电压都出来了吗 3. 有平台复位吗?

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一下显卡

你修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各路电压正常不,CPU复位出来没

都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都有了,,,

平台复位都出 了 那就不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平台复位都出 了 那就不好修了

唉   不要打击我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都正常,,,

CPU没寻址,查CPU到北桥总线,北桥工作条件,CPU换一个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没寻址,查CPU到北桥总线,北桥工作条件,CPU换一个试下

哦哦   明天再看下

网友:
通病都处理好了的话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是不是你换电容的时候没处理好

网友:
没电路图,不好修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会了   我换了3次

你看下PCB过孔的点是不是短路了,用U的假负载打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了   我换了3次

都不行
、、、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看下PCB过孔的点是不是短路了,用U的假负载打组值

恩恩   明天再看吧

网友G:
今天修一个,就是NEC电容,,换了就行了,,没换之前 有时候跑到1.0A 掉到0.3   有时候上电就0.3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今天修一个,就是NEC电容,,换了就行了,,没换之前 有时候跑到1.0A 掉到0.3   有时候上电就0.3

你运气好啊

网友H:
是不是妳那電容沒有處理好ㄚ??進過水沒?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妳那電容沒有處理好ㄚ??進過水沒?

不会啊  我都看了   没有

网友:
多半南桥坏了...我碰到过一样的

网友:
好像硬盘下面有两个电容会引起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呢

网友:
待机正常,搞硬盘后面的小电容肯定没用的,这个不跑码,你就不用想了,先换CPU,再测其他的,从CPU哪里一路查下去。

网友:
不掉电,按照时序好好修,看电压,转换的

网友:
还是NEC大电容的问题,NEC大电容我一般都不换,直接加330电容上去,换麻烦搞不好就出其他的问题了,如里有NEC大电容,还是先加个电容上去试试,不要搞的那么复杂,搞得问题越来越大,我就遇到过换NEC大电容后,导致开不了机,开机掉电,电压跑不上去。

网友I:
一般遇到NEC大电容我不会去换它的,直接加个330电容上去,这样又简单又快,而且还稳定,省时省力,还有就是换那大电容如果处理不好会很麻烦的,这只是我个人方法。

网友:
测量复位信号有无,没有的话往前推,有的话刷BIOS试试

网友:
大致问题在CPU这里,,0.4电流之内基本都是CPU这里问题

网友:
主测CPU供电, 不要上来就找通病,哪有那么多通病,  如果有NEC大电容,你测量一下有1.2的电压的没。

网友:
如果电压都出来了话  BIOS也刷过的  接下来  可以做南桥了  我有2台也是这么修的

网友:
南桥背面的电容吧

网友:
CPU换个试试,一般硬盘下面那个电容坏了,COMS电池也没有电了,换个电池试下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解决,解决的话,分享下

网友:
还好,我遇到的都是通病,幸运啊

网友:
应该还是电容问题 你没弄好

网友:
电流跳到0.38应该是缺供电

网友:
看电流 我感觉是CPU 没有工作?  看看CPU的供电 和北桥安?

网友:
大电容换不好的话也是不出来CPU电压的。

网友:
这种情况肯定是缺电压,要不不可能电流那么低的。。。主要查二级电压!!!

网友:
硬盘下面的电容吧

网友:
楼主总找通病,0.38应该CPU电压都没起来吧,按时序查呗

网友J:
硬盘后面2电容都拆

网友C:
引用 网友J:
硬盘后面2电容都拆

已经好了   谢谢

网友:
3V   5V有没有

网友K:
待机电压正常码?

网友:
引用 网友K:
待机电压正常码?

不用;了 已经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好了   谢谢

哪里问题呢

网友:
咋修好的啊

网友:
是一个电容短路了  不过不是硬盘下面那个电容、、

网友:
有修过是硬盘后面 南桥背面的电容坏 很小的一个

网友:
最后只是说了修好了,可是没有说怎么修好哦,到底修哪里修好了,应该公开一下分享一下啊!

网友L:
楼主不厚道呀,怎么修好的也不说一声!!害大家瞎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不厚道呀,怎么修好的也不说一声!!害大家瞎折腾!!

63楼楼主说过了  你不仔细看帖子

网友:
我也遇到过时换NEC大电容就出CPU供电了,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只是说修好了,也不分享一下,大家这么辛苦的回复你,你一句修好了就打发了,这论坛怎么强大起了?

网友:
是修了什么好的///??

网友:
桌面这么好的,给大家分享分享22222222222333333

网友:
可以再试试把大电容换4个330电容  有时候电容不行或者没换好

网友:
测一下主板的电都出来了吗   应该有没电的

网友:
修好了吗 分享一下

网友:
看电流应该供电都出了,看有没出CPU复位,检查转换电压

网友:
最后修好了  什么问题啊  大家好!  我是曾武

网友:
ni真悲催。。。。。

网友:
请问主人这个笔记本最后,修好,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LZ修好了说一下具体是哪个地方的电容问题呀,虽然不在硬盘下面,也得指个大概的地方吧、

网友:
查CPU 供电  看后续电压有没短路

网友:
才那么点电流,肯定有电压没出来啥。

网友:
你这是瞎扯,这机子0.3多还什么电流都出来了?最后发现是个电容短路了不亮?短路了这么小电流其他电都出来?

网友:
这是通病呀,你懂的。。。。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一下!

网友:
修好了,也要分想一下哦,

网友:
修哪里修好的

网友:
应该是时钟信号没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般遇到NEC大电容我不会去换它的,直接加个330电容上去,这样又简单又快,而且还稳定,省时省力,还有就是 ...

加330耐压值呢。。是电解电空吗台机的

网友:
如果给个电容号也可以,如果 没号,给个局部图,让大伙也好知道一下。

网友:
是不是那边的小电容的问题么 好几个加焊下  不然就看攻电了

网友(2014-07-15):
我也遇到过跑0.3几这样的 也是先干NEC大电容不行 把南桥后面的电容下了也不行 中间搞了好半天 本来都不想搞了 最后无意间看见有个小电容颜色不对拆了 好了 呵呵

网友:
楼主怎么不分享一下修那里修好的哇?让大家一起学习进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