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吧 我这电脑怎么了

楼主(2013-12-20):
大家来看看吧 我这电脑怎么了

我的电脑出现过蓝屏

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补充内容 (2013-12-21 09:34):
这个文本是什么?

网友:
毛病,人的毛病更重。

网友A:
找错地方了吧

网友:
什么啊  啊 啊  啊啊 啊

网友:
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晕倒..

网友:
大家帮忙看看  这是什么文件 ?

网友B:
可能是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文件,先将它移至其它盘,如果不影响系统使用,就删除。

网友:
晕。。你应该放到软件里面去。。

网友:
上百度搜 下

网友:
自己去网上搜索一下什么意思 ,蓝屏文件不是这种

网友:
从新装个系统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错地方了吧

不知道 发哪里啊   谢谢了 求教

网友:
搜索不到啊  只搜到debug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文件,先将它移至其它盘,如果不影响系统使用,就删除。

好吧  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就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了  奇怪

网友:
重新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这个可能是系统出问题后,系统自动生成的一个文件,不影响使用,删除就行

网友:
蓝屏,就装个系统试试不就行了

网友:
扫描一下硬盘有没有坏道,没有就装个系统

网友:
从装个系统看一下吧

网友C: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这个百度也不知道了  我搜过了

网友:
这应该是某个程序文件的目录文件文本,这是记录文件程序节点的,这和蓝屏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蓝屏的问题多了去了

网友D:
这个,不关你蓝屏什么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关你蓝屏什么事吧!

我也不清楚  在这里等高手

网友:
装个纯净版的系统

网友:
误删了系统文件造成的

网友E:
建议百度一下,没懂你意思,从哪找到文本?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百度一下,没懂你意思,从哪找到文本?

电脑C盘里看到的

网友:
建议重装个系统。

网友:
木事,删了

网友:
你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重新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