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话重谈之华硕 板号K53SV不触发

楼主(2013-12-20):
今天接了个ASUS  A53S(型号记不太清了)  板号K53SV  2代I3  单桥  独显     不触发 电流0.020   按个几十次偶尔能触发一下 开机灯会亮 电流变成0.026   , 客户描述用电池使用没电了机器黑了,接上电源也就开不开了,当时用屁股一想,90%应该是BIOS的问题,或是放下电,小意思,跟客户夸下海口没问题好修,客户也挺高兴说有事先走电话联系,送走客户拆机没有进水什么的明显损坏,补充一下这个主板是刚换了4个月4个月之前在别处换的主板 肯定有修过的痕迹,应该不是这一次的,保3个月他也挺倒霉的,言归正传。。。。也没啥言归正传的了 3 5V电感正常出,刷了两个BIOS不行涛声依旧,找图纸大家都在找,看帖子一个个弃修,上淘宝上买 ,卖家说:亲 只有BIOS,拿着表笔乱戳了一下午发现桥旁边的32.768  两端都是0.32V  只是一端偶尔会跳变几下  ,  各位老师傅  还有亲爱的版主    亲爱的饼哥    能不能拉弟兄们一把    非常感谢  给点思路啥的   谢谢   谢谢  谢谢

网友:
只会刷BIOS的路过

网友:
不是吧  没个师傅 修成功过么?

网友:
看都没看过,就修过K43SV,还是拆了个新机子对着修的。你也去弄个好的对着修吧

网友:
换晶振,换谐振电容 刷BIOS     查RTC电路    没图纸就只能在南桥背面点点电阻了,不接电源,只接COMS电池   正常情况下一般会有1-3个电阻的2端为3V

网友(2014-07-24):
华硕的机子别夸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