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的又一通病么

楼主(2013-12-20):
     手头接到个G450独显的机器,待机0.009,按开机键触发到0.98左右,电流慢慢上升到1.06左右突然掉到0.54左右,然后一会又自动上电到1.1左右,然后就缓慢提高了,论坛查这款机器有通病,于是就检查USB接口,发现左边两个USB口都短路了,直接拆除接口,测USB阻值正常、供电也正常,怀疑南桥受短路坏了,后又更换两个南桥了,还是老问题,不知道该咋整了,其他供电都正常,只有显卡是0.88左右的电压,看图纸是1.1V的(L602),不知道实际好板子这个显卡供电电压是多少呢?又不敢轻易动显卡了。望手头有此款机器板子正常情况下,看L602(显卡供电)电压应该是多少了,就此谢过了,

网友:
这是通病吗?

网友:
楼主这贴不是坑人吗

网友:
论坛也看到很多类似故障的帖子,都没有给出最终解决的方法,就是拿出来讨论讨论而已,如果有人解决了,相信就是通病的情况了,

网友:
要想请教就别搞幌子

网友:
刷BIOS试过吗?

网友:
知道的都回答都行了,不会的都别在这唧唧歪歪,讨论下对自己还是别人都是有好处,虽然我不懂

网友:
注意USB接口

网友:
拆了南桥还短不短吗…………

网友:
测过USB阻值过,不短路的,没换桥之前也不短的,各电压都正常。

网友A(2014-06-16):
.刷过BIOS一样,我有一台这样的,最后检测发现CPU 无复位。换南桥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过BIOS一样,我有一台这样的,最后检测发现CPU 无复位。换南桥OK

你的意思是楼主换了2个南桥都失败了嘛?

网友:
打内存的波形看看过了没啊。

网友:
检查过各项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多刷几个BIOS试 试

网友:
只能说显卡的供电一般都有1V以上的。。 0.8V应该是纸了。。重点查下显卡电路方面

网友:
南桥短路要先解决

网友:
个人觉得显卡供电有点低了,,有些机器前面条件不足,显卡供电也会低

网友:
显卡问题把 应该

网友:
好久了,还没没人遇到过吧?

网友B:
dsgfdhjuyt
我的泪为谁飞
迅维网 禁止灌水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dsgfdhjuyt
迅维网 禁止灌水

网友:
显卡问题 我也碰过这样的 !

网友:
这个机器没想到这么多人关注了,看来联想的机器故障也蛮多的

网友:
有台故障一样的机器 还在研究中。。。。。。

网友:
这机器不应该有这复杂的吧,应该就是USB坏导致南桥坏,你确定南桥换的过程中没损坏别的东西吗

网友:
直接干南桥!!!!!!!!!!!

网友:
看看显卡反馈吧

网友:
G450毛病也不少啊,这个问题要是解决了,应该也是一个通病,期待答案。

网友:
这垃圾出这问题太多了 手上都有几个没弄好过, 今天又碰到了,没办法又跑到论坛看帖子,也没看到有人修好的,煩啊 !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 不会吧

网友:
应该不是通病吧

网友(2014-11-08):
现在什么问题

网友:
平台复位有木有

网友:
cpu复位有没有

网友:
ads有木有下拉动作

网友:
spd有几次下拉

网友:
查下显卡供电电路

网友:
我是看通病才进来的

网友:
j今天修一个一样的机器,也是USB短路,换了就好了

网友(2016-06-05):
标题党啊 ,害我点进来了。。。。。。。。。

网友:
直接修一下显卡看看啊,还是要按通病来修啊,

网友:
做BGA是最简单的吧,不行再搞其它的没必要太纠结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