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进来看看这个电路图,求助

楼主(2013-12-20):
上面这个是ACER 5741G的部分电路图,待机芯片是RT8206,实测8206的第4EN_LDO9V多的电压,现在的重点是VS 19V 电压经过PD7后,在PD7的正常情况下, PD72脚应该是5V还是9伏多,应该只有5V?我的理解是既然是稳压二极管,按理应该说19V稳压成5.1V,也就是PD72脚按理应该是5.1V才对啊,但是,有些人认为PD72脚就应该是14.9V,但是这样的话,RT82064EN-LD0就变成9V多了,开启电压要这么高吗?我也记得好多都最多是5V3.3V的开启电压啊,费解!因为换了几个全新的RT8206都是换一个烧一个,烧了就是5V3V电感短路(5V3V后继没短路,已断开3/5节点多次测试,就是芯片短路造成3/5短路),望各位看看到底应该多少伏才对,谢谢各位了

网友:
正常应该是9V多  有一个机器 就是10V   LDO正常出了5V
现在是芯片条件进本正常不出  电感上的5V

网友:
同上。。。ldo5.1  是正常的。。

网友:
我测,我的这个8206 LOD0是9伏多啊

网友:
需要这么高的开启电压吗?

网友:
那么上面都写着呢啊。rlz5.1 v 经过电阻分压得到3.4的电压。

网友:
9V多正常,1999的开启电压十几伏呢.没事.

网友:
19V经过5.1V的稳压管,降为14V,再通过电阻分压,应该在9V左右。

网友:
芯片和MOS管一起换

网友:
PD7的反向击穿值为5.1,那么19v过来,就剩14v左右。结果电阻分压。三分之二应该在9v的样子。。。

网友:
EN-LDO >5伏就对了。

网友:
正常应该是9V多, LDO正常出5V,烧芯片重要排查上管下管和反馈电路

网友A:
是不是 电容软击穿了  我修过很多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电容软击穿了  我修过很多这个

你好,你说的是3/5滤波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