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cpu供电没有电流0.4几掉电 其他电压正常 进水机器 求助!

楼主(2013-12-20):
cpu供电芯片 是ISL6265a 刚开始掉电,VCC 5V供电电容短路 就去掉,然后发现19V 供电断线 不起来,电流0.8,但是还是不出电压 ,后来订了 芯片换上去还是不行,EN,5V 19v供电都正常 开关瞬间都电压,就是不出电压 这个芯片有VDD 供电有个CPU供电 控制两个电压~~~给点思路吧 生意不行,修不好 喝西北风了~~

网友:
进水都是不好治的

网友:
这芯片是好的吗
检查供电,开启,反馈信号,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好搞,你多看看进水的位置吧,   跟楼主一样生意不好啊,,,快愁死了。。。

网友:
进水的难搞啊 生意难做

网友:
楼主换CPU试试了吗?

网友:
enable出来了吗

网友:
看看进水的地方有没有断线和腐蚀

网友:
多数故障还是出现在进水那里引起的

网友:
进水机器仔细检查一下  可能有腐蚀你没看到

网友:
进水机就这样,哪儿进水搞死哪!

网友:
先把进水的电容电阻加焊一下

网友:
HWPG信号不正常肯定掉电了

网友:
CPU供电进水,CPU很容易坏的要注意一下

网友:
我最近碰到好几台都是不出CPU 电压的,都没修好,还客户了

网友:
进水的地方,把零件都换了试试

网友:
进水的机器 不好修呀 !! 要细心慢慢来

网友:
切HW-PG信号,记得上次切开显卡供电的PG好的,水流下来正好在显卡供电芯片上

网友:
断线可能性大啊

网友:
直接换板子,省事。

网友:
进水机不好搞哦,要仔细观察

网友(2014-12-06):
E40I3独显,CPU供电进水,求62882供电芯片定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