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系统供电进水维修

楼主(2013-12-21):
朋友那来台联想的G475说是进水了,拆机的确是进水了,从触摸板的左下角流进去刚好流进去到了,系统供电RT8305这一块儿,腐蚀得一塌糊涂,好多地方腐蚀的都露铜了,丢了两天,打电话催了,赶紧翻出来修,打了下电感的阻值,3v电感短路了,去掉8201不短路了RT820 5和51125可以通用这个换了好多次了,果断换掉,用放大镜自己观察了芯片外围的元器件,pr412烧的一段都没腿了,在联想的g450的板子上找了个换上,还有几个电容腿也少的没了直接班子上都红色的铜箔露出来了,vin脚也烧的锡都不见了,焊接51125的时候刮了好半天才焊接好,换好后测试了四个管子的控制机的阻值都四百多都正常,3v,5v电感阻一百多正常,就加电了,上点测试待机0.06有点高,测电感电压5v正常,3v只有2.5,奇怪了,电压低,看了下3v电感边上有个短接点,断开锡测前后级没短路啊,加电这下头疼的故障出来,整整断断续续折腾了两天,系统供电没了,刚才还有的电压死活不出来了,就动了短接点什么也没动啊,测试51125的vin16pin正常的19v,1pin和6pin两个通道的开启信号一个1,1一个1.4,这两个就是信号感觉对有感觉不对,继续往后测试,ref是2v正常,9pin和22pin一个是5,1一个是4.89感觉这个也差不多,8pin和17pin的线性3,5v正常输出,13pin的总开启en感觉也是正常的,这个都感觉差不多啊,折腾了好久感觉1pin6pin
不太对相关元器件换了堆没用,最后实在是没辙了,都想放弃了,但是实在是不甘心啊,感觉22pin电压有点低旁边的电容pc413问题出来了,旁边的电阻pr408左边到到芯片这边4.89正常的,右边挨着电容pc413电压在跳从2-4v乱跳,电容坏了立马换了个,加电还是没动静再测试,这电压还是在跳啊,没道理啊9pin这边都是正常的啊,电阻两端电压都很稳定,这个给内部激放电路供电的,在另外一块板子同样51125的外围电路找了个电阻和pr408一样的电阻换上,加电奇迹出现了,待机电流出来了,0.03a激动啊,3v5v电压都出来了,1pin和6pin回来再测试和原来一样看来是正常的,前面走了弯路。最后这个板子1.8v的稳压芯片是也是坏的,cpu也挂了,最后还是没修好但这个系统供电值得借鉴在此与大家分享。

网友A:
激放电路还是很简单的,没啥东西,就那个电阻和电容。。。

网友:
对于我这种不懂电路的小白,都是学习的机会

网友B:
是的,那个PC413 电容应该是起到升压作用的,BOOT端电压正常,芯片驱动端才会发送导通电压波形到场馆G级工作。

网友C:
系统供电没了,指的是什么电。故障是boot升压脚不对吗?

网友:
很多进水的19V一般断线

网友D:
我修过个这AMD机器,老烧CPU上下管,没解决

网友:
对于我这种小白,啥帖子都能学到东西

网友:
学习一下。。

黄鑫船 -2 严禁灌水

网友:
最麻烦的就是这种机器,修半天最后CPU也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系统供电没了,指的是什么电。故障是boot升压脚不对吗?

  不是的,系统 供电指的就是 待机 3V5V 电压,即 3VS5, 5VS5 信号电压。

网友E:
怎么不用波波抓啊,有波波就是秒杀

网友:
今天又来个G475这个进水进的更多,ec旁边一片全腐蚀了,已经发现的故障不少一四处了,现在还没解决,比这个机器的难度大很多 很有挑战性啊,我喜欢,等我修好了给大家细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激放电路还是很简单的,没啥东西,就那个电阻和电容。。。

这个电容还是难住了很多人啊,尤其是我们这些不会用示波器人,我碰见好几个师傅修不好的班子拿来就是换芯片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耦合电容弄掉了不知道,测试这个脚有电压,但是就是没有系统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修过个这AMD机器,老烧CPU上下管,没解决

cpu
供电总是烧管子的我碰见的只有三星那个sc452修不好不知道为什么,其他的机器还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不用波波抓啊,有波波就是秒杀

本人有个老式的岩崎的示波器,但是有点毛病,也不怎么会用,偶尔用他量下系统时钟这类简单的东西,参考系还凑活,这些细活他不中啊。

网友:
我也遇见过,升压电阻阻值偏大了,电压就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那个PC413 电容应该是起到升压作用的,BOOT端电压正常,芯片驱动端才会发送导通电压波形到场馆G级工 ...

是3v不正常,为何是5v的升压  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