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3 V:1.1刚进系统死机或重启

楼主(2013-12-21):
联想L-IG41M3 V:1.1刚进系统死机或重启,CPU和内存都已排除,就是主板的问题。此板送修时的故障为开机掉电,拔掉CPU供电开机就不掉电,将CPU供电IC清洗后再试开机正常不掉电,但刚进系统就死机或重启,进PE也是一样,死机时按RESET又能点亮,已将CPU供电的电容都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CPU和内存以排除,网卡和声卡也排除了,郁闷啊

网友:
楼主是双桥的么?是的话就查一下北桥把

网友:
楼主换电源试试了吗?

网友:
我看还是CPU供电问题

网友:
这种南桥坏的比较多了

网友:
示波器伺候,问题必现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