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3维修技术 WII维修 PS4维修 XBOX维修 故障

楼主(2013-12-21):
注意:发帖不允许打广告!否则将会删号处理!PS3维修故障大家遇到问题可以参考下:1:PS3开机风扇大风多数是 GPU CPU铁片内的硅脂干了,开脑就可以。2:PS3厚机四个USB 或者两个USB接口的很容易出现黄灯,黄灯不代表一定就是GPU 或CPU坏:首先下GPU CPU瞬间有没有1V左右电压有的话用手摸摸GPU CPU那个温度低就是那个出现问题。3:PS3黄灯维修首先测试 板上所有电感瞬间是否有电,有可以排除故障基本锁定GPU70% CPU%30几率。4:PS3开机1秒内就出现红灯一般都是主板12V电压短路导致,重点测试12V电容与MOS管。5:PS3主板维修 时钟 复位电路很少出现问题可以说不会出现问题修了这么多主板很少遇见,维修时候可以先排除。6:PS3 HDMI没信号输出 先测试PS3 AV口可以用不可以多数都是HDMI芯片坏了会短路导致7:PS3黄灯维修首先开机看下指示灯多少秒灭4秒左右基本是GPU虚焊导致 更换GPU 焊台上温240度下温270度 4-5分钟就可以取下来左右。8:PS3刷死 变砖 导致黑屏 没有第二声 可以修好的,用编程器读出原有程序,刷入修改好的程序进入就可以。类似电脑主板刷BIOS一样道理。9:PS3黑屏 主板无12V电压输出,这种现象很多都的HDMI芯片短路导致换掉就可以了。12V就会出来。10:PS3死机,PS3花屏,PS3卡机等现象,都是GPU问题焊GPU特别要注意温度控制 很容易吹爆。11:PS3USB不认U盘或链接不上手柄 测下USB接口有无5V电压 没有换掉傍边8脚MOS管有直接换南桥故障即可解决。12:PS3不读碟,换光头即可,如果换整个光驱,需要对码才能用,或者用会原来的光驱板。13:PS3不开机,测量电源输出有没有待机5V没有换电源,有,开关没红灯待机 EC电路坏,不能更换应还 EC CPU BIOS是一对的除非刷程序或整套换掉即可解决。14:PS3手柄无线连接不上,很多都是蓝牙模块坏,更换即可。15:PS3上不了网,直接更换网卡模块,其它很少出问题。16:PS3薄机出现蓝屏,直接换网卡模块 也可能是南桥坏。17:PS3厚机出现红屏,刷BIOS程序即可。18:PS3降级 ,20 25薄机 刷BIOS程序,所有PS3厚机都可刷自制系统,PS3 3000 PS3 4000 要玩硬盘游戏刷自制系统需要加 破解模块改线即可19:PS4刷自制系统:目前只能玩正品游戏帝,站无破解技术。PS3薄机维修 PS3 3000 维修:PS3 4000维修: PS4维修 XBOXONE维修   WII游戏机维修  XBOX360维修 这些技术故障有空慢慢写出来给大家参考下· 写的不好希望大家不要见怪,写得好请大家多多支持下。技术问题的不懂也可以问我为大家解答。

网友:
大哥问一下  我有台薄机2500a  现在是2秒左右 跳黄灯 不知道什么原因,5v 3v 12v都有  瞬间开机 cpu gpu供电电压 有1v左右 然后掉电。如果接硬盘的时候 跳灯的时候  可以听见硬盘掉电的响声。

网友:
还有就是这台机器 没动时候 是10秒左右 跳黄灯 有的时候多开几次 可以坚持20多秒跳黄灯   20秒跳黄灯的同时 hdmi是有黑亮屏的 无图   硬盘灯闪    后来补焊cpu  gpu    也是10秒左右 跳黄灯   ,没搞好 后来想拆掉gpu 植球   然后放烘箱烘烤后  变成 2秒左右跳黄灯   大神求解 帮帮小弟

网友(2014-01-21):
G470 开机蓝屏报 124 怎么修

网友A(2014-03-20):
PS4死亡蓝灯是什么问题

网友:
游戏机维修学习一下

网友(2014-04-23):
我大部分都是遇到保險絲燒斷 12V電容短路 其他問題可以記錄下來有碰到可以參考 謝謝樓主分享

网友:
研究的真透彻啊!!技术不错啊

网友(2014-05-27):
XBOX一般问题挺好修的。

网友:
游戏机还没修过

网友B(2014-10-02):
引用 网友A:
PS4死亡蓝灯是什么问题

看到有网友共享经验ps4死亡蓝灯一部分是cpu虚焊问题。

网友(2015-01-17):
专业就是不一样

网友(2015-03-27):
xbox360开机E79怎么修?没有插硬盘的,插上也是一样,一开机就E79了 JTAG线也没有虚焊!望各位指教?

网友:
各位好如果游戏机 PS3 PS4 XBOX360 维修故障遇到问题解决不了可以多多交流 由于平时维修比较忙很少上论坛 可以加我QQ:27974867

网友(2015-06-24):
有时间的话我多写相关游戏机维修再发多点 PS4 XBOX ONE 游戏机技术大家可以产考维修游戏机不懂的可以加我QQ :27974867

网友(2015-09-28):
不知楼主是哪里抄来的 ,挺不错的

网友:
X360游戏机维修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有网友共享经验ps4死亡蓝灯一部分是cpu虚焊问题。

PS4维修这么多台 很多都是CPU 内存 光驱 电源  修了很多机器都是这些问题多 不过维修CPU拆下来要特别小心 一旦吹坏CPU机器 就等于报废 目前CPU和主板捆在一起 更换 不了还对不了码

网友C(2015-10-31):
楼主 PS4 开机有蓝灯变白灯工作了 hdmi接电视黑屏 什么问题 线是好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PS4 开机有蓝灯变白灯工作了 hdmi接电视黑屏 什么问题 线是好的 ?

你好 我维修过PS4 如果是白灯 电视机  HDMI先排除的话 很多都是 HDMI IC故障 少数是傍边5脚供电不正少 如果显示不支持分辨率的话或者1080P会花屏 基本是 芯片傍边一个电感坏   可以产考虑下

网友(2016-06-05):
又在忽悠人  PS3经常修 xbox360没见你修几次  PS4 ONE 你现在会修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