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AM2主板 NC68GM VER2.1不跑码

楼主(2013-12-21):
   PG有0.20V  复位0.20V 从哪里下手啊

网友:
其他的了 供电啊 时钟 什么的正常不? 什么的PG 和复位啊?都没说清啊

网友:
你都没说清楚,怎么帮你分析啊。。供电,时钟都正常吗

网友:
0.2v等于0v

网友:
基本上是  桥供电    在就是桥虚焊了

网友:
根据时序一步步来查把  内存  cpu  桥   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