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示器改板子的问题

楼主(2013-12-21):
        请问现在有三块板子, 分别是电源板 驱动板 高压板  如果高压上的12V是通过驱动板供的话, 那我们改板的话。电源板接到驱动板的线是不是要接4跟线 12V 5V GND 高压开关控制        还是高压开关控制不用接?关于电源板 驱动板 高压条的改线谁能详细的指导下。 万分感谢

网友:
上次我改的高压是从电源板上接 12V GND 高压开关信号。 不过有的高压条是通过驱动板供电的。 所以想问从电源板接到驱动板上面到底要接哪几根线,

网友A:
5v   adj   gnd   高压开启【驱动板blon引脚】

网友:
先画图 分别把高压板 电源板 驱动板的接口定义图给发上来

网友:
高压条,三根线就好,一根12V 一根开关ON   其次是接地GND    12V接在电源板上   ON电源板上没有的话就接在驱动板的ON上,

网友:
不管你怎么接.高压板上的控制都是来自驱动板.....

网友:
你买高压板的时候叫他配线给你。。用他的线就好改就好了。。高压的地线找出来把线一对就可以了。。。

网友:
是的,而驱动板上的开关控制信号电压是电源板提供的5V经过 1117等 稳压器转变的。

网友:
飞三根线,就可以了、。  地  控制  12V    。

网友:
高压条 12V  GND  ON    驱动板5V  GND 就OK了   ON 可以直接冲驱动板上接

网友:
你的三块板,高压板,电源板,驱动板,是吧电源板接驱动板,12v 5v GND 高压板接 12v GND on/OFF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   adj   gnd   高压开启【驱动板blon引脚】

支持楼主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   adj   gnd   高压开启【驱动板blon引脚】

我比较赞同这个,我以前也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