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了的精英主板。

楼主(2013-12-21):
今天收了一个GEFORCE1600SM-M2精英主板。CPU 电容鼓包。测个供电无短路。换电容后试机不跑码。CPU供电闪一下没有电复位等常亮。换一个坏的CPU 检查供电却发现用这个CPU 供电却正常。复位时钟也都正常了。就是不跑码。补充一下这个坏的CPU 在别的主板上也是不跑码。确实坏了。经常拿他来修CPU 供电用的。后来又试了几个CPU 。都是这个板上好的U时CPU 供电都是一闪就没了。上了3个坏的U 都是CPU 有供电。温度也会慢慢升高。CPU 波形也正常。时钟复位也都有。这是怎么回事。求高手赐教

网友:
好壞U對比有很多不一樣,你這個不一定是電的問題,還有可能是CPU腳座內的某個信號不正常起保護了,用壞U時這個信號不起作用,相當于CPU的保護機制也壞了。

网友:
坏的电容是在CPU座旁边的吧,如果是,请将电容换成容量一样的

网友:
或你上传张图片来看看

网友:
坏的电容就是CPU 供电滤波的几个。就是换一样的

网友:
涮了BIOS没有?先涮下它!

网友:
BLOS到没有刷。这个会是它引起的吗

网友:
主板保护关闭了CPU供电

网友:
是主板保护关CPU 供电。EN 脚电压也是一闪就没了。这个脚直接进的桥。问题是上坏的U这个电压却正常了

网友:
加焊CPU座试下,这种情况可能是CPU供电芯片 VID信号识别电压不正常造成的。

同意

网友:
桥没有收到PWROK,故保护

网友:
用好的U PG 信号也有信号发出。也是直接进桥的

网友:
这个信号测了。上坏的U时这个信号是正常的

网友:
上坏的CPU 时。时钟复位都正常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是。开机后按四秒不会关机。SP3信号从高变低。但还是不关机。是不是IO 有问题

网友:
换电容之前跑码吗?要是换电容之前跑马的话  那你就要考虑一下 主板背面有没有被烙铁烫的断线了  仔细看一下

网友:
楼主说说你用的什么CPU,是不是上了不支持的U

网友:
有的主板是修不好的  真的和难怪